请问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9-03-27):
请问这是什么电机, 哪个厂家有生产啊?

网友A:
图片呢,没看见

网友B:
是单相电机

网友C:
普通电容电机,可以用在50/60Hz电源。

网友D:
普通电容电机,可以用在50/60Hz电源。1

普通电容电机,可以用在50/60Hz电源。2

网友E:
普通电容电机,可以用在50/60Hz电源。1

网友F:
去绕电机的店里面重新绕一下线,就可以用了。。一般的单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