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PLC通过4G模块上下载程序

楼主(2019-03-27):
以广泛使用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和组态王软件为例,介绍VPN网络建立的过程。

1、计算机端安装虚拟网卡
2、计算机端安装COMWAY 软件
    当用户的服务器没有公网固定IP时,首先在COMWAY DNS系统中申请一个动态域名,在地址栏栏中填写Comway DNS分配的动

    当用户的服务器有公网固定IP时,在地址栏中,填写公网固定IP地址。
3、 设置VPN网络参数
    用户在此设置的VPN网络的名称和密码,此为加入VPN网络的唯一识别方式。
    同时,设置本机的VPN  IP 地址,即确定了VPN的网段,其他VPN client或者4G DTU的VPN IP 地址都必须归属于此网段。
4、设置DTU 的VPN参数
    超级节点地址:VPN服务器的动态域名或者固定公网IP地址,端口号和软件使用的端口一致。
    VPN地址:填写与VPN服务器处于同一网段的VPN IP地址,即:192.168.2.X
    VPN名称和密码,即软件设置的VPN网络的名称和密码。

5、在VPN HUB软件中添加DTU
     输入DTU 配置软件“VPN参数”中所配置的VPN地址,DTU名称可以任意编辑。
     DTU插入SIM卡,通电联网成功后会接入到设定的VPN网络,在VPN Control Panel自动显示设备设备id并更改状态为:online,
如下图:。

6、在组态王软件中添加s7-200 tcp设备

     在组态王当中新建IO设备:PLC——西门子——S7-200(TCP)

四、PLC程序的远程下载

    以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为例,在计算机端运行STEP 7 PLC编程程序添加PLC,如下图所示点击通信---选择虚拟网卡(TAP-
WINDOWS ADAPTER V9 TCPIP.1),然后通过查找或者添加即可完成PLC的添加,如下图所示。

   当VPN通信建立后,STEP7状态栏会显示已连接,此时点击下载,即可实现PLC程序的远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