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接海创-IIoT平台案例2

楼主(2019-03-27):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海创-IIoT平台快速的采集欧姆龙PLC的数据,我们使用的是CP1H型号的PLC,采用Fins协议

一.选择产品

2、海创Box智能采集网关

二.设置PLC串口通讯

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里面设置PLC的IP、端口、单元号和网络号。(注:欧姆龙以太网口的PLC都是采用Fins协议)

下图为寄存器地址

三.采集数据

在桌面中打开海创-IIoT可视化编辑工具,进入可视化编辑器。本次教程需要用到如下节点,在左侧节点栏中拖拽出使用

1、’定时器周期性触发输入时间戳或者相应的字符

2、Fins欧姆龙Fins采集协议

下图为本案例Fins欧姆龙控件的配置内容

下图为服务器配置内容

3、调试用于调试节点输出

把三个控件用线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流,点击部署最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四.代码示例

以上教程可以通过拷贝下面代码实现快速复用,在新建的流程中点击界面右侧菜单栏-导入-剪贴板,在文本框中粘贴下面代码后点击确定,即可快速复用

[
    {
        "id": "e19d3d28.83c3b",
        "type": "iot-fins",
        "z": "309c7e1d.275132",
        "name": "",
        "server": "3afd0379.f611fc",
        "columns": [
            {
                "Key": "D100",
                "Lable": "D区100",
                "Area": "D",
                "Address": "100",
                "Number": "1",
                "ValueType": "Int16BE",
                "Arithmetic": ""
            }
        ],
        "x": 400,
        "y": 360,
        "wires": [
            [
                "d2e4d40f.2ca8f8"
            ]
        ]
    },
    {
        "id": "99061296.fd87",
        "type": "inject",
        "z": "309c7e1d.275132",
        "name": "",
        "topic": "",
        "payload": "",
        "payloadType": "date",
        "repeat": "",
        "crontab": "",
        "once": false,
        "onceDelay": 0.1,
        "x": 220,
        "y": 360,
        "wires": [
            [
                "e19d3d28.83c3b"
            ]
        ]
    },
    {
        "id": "d2e4d40f.2ca8f8",
        "type": "debug",
        "z": "309c7e1d.275132",
        "name": "",
        "active": true,
        "tosidebar": true,
        "console": false,
        "tostatus": false,
        "complete": "true",
        "x": 610,
        "y": 360,
        "wires": []
    },
    {
        "id": "3afd0379.f611fc",
        "type": "iot-fins-client",
        "z": "",
        "name": "",
        "communicate": "TCP",
        "host": "192.168.7.199",
        "post": "9600",
        "baudrate": "9600",
        "databits": "8",
        "stopbits": "1",
        "parity": "None",
        "expand": {
            "UnitId": "0",
            "PLCNet": "0",
            "LocalNet": "19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