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G/PC接口问题,急急

楼主(2019-03-27):
不知是不是系统不兼容,WIN7,旗舰64位,软件是装好了,但是设置PG/PC接口时,电脑卡的要死,还提示这个

有遇到的大神能否指点下,谢谢!急急

网友A:
楼主没有安装好吧。另外楼主的版本是sp9支持win7才

网友B:
建议你换台电脑,要不换个系统,200的软件只要出现这样问题就装不好,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C:
系统版本过高,要安装一个类似于补丁的程序。你下载PCPPIcable安装试试

网友D:
这个软件没按好或者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E:
这软件是必需一次性安装好不然就能再次安装了,我上次也遇到过后来是更换了一个软件才搞好的。

网友E:
WIN7 64位系统安装方法。

1,关闭所有的杀毒软件,再正常安装STEP 7-MICROWIN V4.0 SP9;

2,安装完后再运行PPI_PC的通信补丁"SimaticPGPCUpdate",运行补丁时画面会一直停留这没关系,同时打开软件并打开通信设置,如通信

设置里可以设置PPI_PC的通信后并且会显示出来,这说明补丁已安装好,可以使用,否则重新操作安装;

网友F:
安装STEP 7-MICROWIN V4.0 SP应该可以,我安装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