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三菱FX3U3块485BD板一主二从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28):
3台三菱FX3U  3块485 BD板一主二从通讯,在CH1里设置了相同的参数(站号分别为00/01/02),主站和从站逻辑里还需写入什么。

(最开始试着使用的是网上搜的逻辑里写入寄存器编辑的主从站,但不好用,又试着用CH1设置,也没成功通讯)。

哪位有成功做成通讯的帮个忙,非常感谢!最好能发个实际的

网友A:
通信应该没问题   站号分什么不是01 02 03? 两台的PLC通信以前用过没问题,这个三菱通讯手册里面有事例,拿出来用就好了。

楼主:
如果1#和2# plc用程序下载口与触摸屏通讯,影不影响 485BD板间的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1#和2# plc用程序下载口与触摸屏通讯,影不影...

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