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类似AGV小车的控制

楼主(2019-03-28):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一枚。现在想设计一套用西门子S7-200smartPLC控制小车运行的控制系统。实现的功能为:2个12v蓄电池串联给4个24v直流电机转动;同时有一个超声波测距探头传送信号给PLC控制一个电动推杆启停。如设定探头测量距离大于200mm的话就给电动推杆通电,距离小于等于200mm的话就断电;可以自由设定设备启动时间;设备运行到特定位置靠触电接触充电,接触冲上点后5秒停止运行。

请问各位前辈这套系统我都需要买什么电器元件?

谢谢!!

网友A:
你百度一下,网上有这种产品,以前研究过但是公司好像放弃了。

网友B:
用三菱、信捷、海为、AB、ABB都可以给你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菱、信捷、海为、AB、ABB都可以给你支招,就是西...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西门子PLC不能实现这些功能么?

网友C:
楼主这是什么东西,是学校的作业,还是自己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什么东西,是学校的作业,还是自己做实验

自己做试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这是什么东西,是学校的作...

楼主电动推杆需要电动机启动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

你好  设想是直接PLC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mada090 的回复...

那你的电动推杆需要支持脉冲输入,而且PLC最好是晶体管的

网友D:
年纪轻轻就有想法,自动化就需要你这样发散性思维,多异想天开,并且努力去实现,从中会学到很多,即使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纪轻轻就有想法,自动化就需要你这样发散性思维,多异想...

网友E(2019-05-18):
  1. 激光测距传感器,模拟量输出 2.减速位,普通的io传感器 3.wifi模块 远程控制

如果小车有轨道 可以考虑 条码器 精确定位 测速

没轨道的话 就需要做软件算法的人来做小车运行轨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