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测温电路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9-03-28):
热敏电阻在控温下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大家了解热敏电阻测温电路使用方法吗?下面智旭JEC小编带大家了解下。

热敏电阻测温电路使用方法如下:

RT检测到的温度信息,输入D1的反馈回路。该信息既作为D2的输入信号,经D2放大后通过微安表显示被测温度;又作为比较器D4的同相输入信号,与D3输出的设定基准信号,构成D4的差模输入电压。当被控对象的实际温度低于由RP3预设的温度时,RT的阻值较小,此时D4同相输入电压值小于反相输入电压值,于是D4输出为高电位从而使晶体管V饱和导通,继电器K得电吸合常开触点JK,负载RL由市电供电,对被控物进行加热。

当被控对象的实际温度升到预设值时,D4同相输入电压值大于反相输入电压值,D4的输出为低电位,从而导致V截止,K失电释放触点JK至常开,市电停止向RL供电,被控物进入恒温阶段。如此反复运行,达到预设的控温目的。

调试工作主要是调整指示器的零点和满度指示。先将S接通R0,调节RP1使微安表指零,于此同时,调节RP4使其阻值与RP1相同,以保持D1D4的对称性。然后将S接通R1,调节RP2使微安表指满度。按RT的标准阻-温曲线,将RP3调到与设定温度相应的阻值,即可投入使用。本测温控温电路适用于家用空调、电热取暖器、恒温箱、温床育苗、人工孵化、农牧科研等电热设备。其使用温度范围是0~50℃,测控温精度为±(0.2~0.5)℃。

关键词:热敏电阻

摘要:热敏电阻在控温下起到重要作用,测温控温电路适用于家用空调、电热取暖器、恒温箱、温床育苗、人工孵化、农牧科研等电热设备。其使用温度范围是0~50℃,测控温精度为±(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