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交换机连不上smart触摸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8):
S7-1200/1500PLC通过多功能交换机与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不上,下面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1.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而且地址是大于200的)。

2.  S7-1200/S7-1500PLC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优化的块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3. 连接 V4.0 以上版本的 PLC 时,需要将TIA Portal中的【设备组态】——【属性】——【连接机制】——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通讯访问打“√”

4. 博途中下面的“以太网地址”菜单栏里的“子网一定要添加,否则连不上。(在线模式时添加不了,得手动改成离线模式后才可以添加)

补充: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这是因为交换机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SMART LINE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交换机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电脑]使用西门子 S7-300 TCP 协议,当地址大于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