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如何转换,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28):
1.png有没有方法转换成新的版本

网友A:
软件版本低,需要更换新的高版本,建议

网友B:
建议把导入有问题的部分先手动删除,等转换完成之后再手动添加能提高效率。

网友C(2019-07-26):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导入有问题的部分先手动删除,等转换完成之后再手动...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