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段有意思的梯形图,有没有大佬进来解释一下

楼主(2019-03-28):
      如图,当我在仿真时,#CONDITION条件断开了,我的输出会自动复位,我看了全程序,里面没有对于这个点复位的内容,对于这个变量全程序只有这一个输出点,这是个什么现象,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网友解答:

网友B:
1楼的回答就是正确的。要用输入输出类型。

楼主:
       大家都说这里需要用输入输出型的,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置位指令不管用,还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置位指令起的作用就是当一个输入输出型线圈?

网友C:
5L说的情况我使用过。。。

网友D:
这个不是放主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

    全程序也没有对这个字节或字赋值的程序呀,长字节写入都没有覆盖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