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与S7-1200通信

楼主(2019-03-28):
通过TCP连接,能ping通,但组态王里测试出现这种问题,网页上说的PLC保护那些选项也勾选了,有没有老哥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去官网下载过新的驱动重新安装试一下

网友B:
楼主添加的串口通讯设备,设备地址写得是IP地址,这是问题所在。

楼主是采用以太网连接PLC与电脑的话,添加的驱动是要Enthernet

网友C:
楼主TCP,怎么后面还有192.168.0.1;0是什么意思,感觉你的通信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TCP,怎么后面还有192.168.0.1;0是什...

在驱动文档里有说明这里的地址最后的:0,代表CPU在机架号,默认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添加的串口通讯设备,设备地址写得是IP地址,这是问...

组态王里是这么操作的,添加TCP,会跳到串口这个界面,我再去确认下组态王的Enthernet驱动,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楼主TCP,怎么后面还有19...

机架的CPU槽号,默认是零

网友D:
看看工控网之前有篇文章有讲解了,这样是可以的,我也是这样做出来的,楼主可以试试: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805/8062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木语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

1200的tcp地址设置截图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IP地址192.168.0.1没错,和博图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工控网之前有篇文章有讲解了,这样是可以的,我也是这...

我的PLC是1200的,不过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