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磁簧开关需要注意的那些事

楼主(2019-03-28):
使用磁簧开关需要注意的那些事

磁簧开关比一般的机械开关结构更简单、体积更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而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里强的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在手机、程控交换机、复印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消毒碗柜、门磁、电磁继电器、电子衡器、液位计、远传煤气表/水表、IC卡煤气表/水表、电子煤气表/水表中都能得到很好的应用,电子电路中只要使用自动开关,基本上都可以使用磁簧开关。

触点形式:

1. “A”型(常开型)磁场存在时开关触点将闭合;

2. “C”型(转换型,单极双投)当施加一磁场时,共用触点将从常闭(N.C.)转移至常开(N.O.)触点。

 磁簧开关用一对用磁性材料制造的弹性舌簧组成,舌簧密封于充有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舌簧端面互叠但留有一条细间隙。舌簧端面触点镀有一层贵金属,如铑或钌,使开关具有稳定的特性和极长的使用寿命。

                                   KSK-1A85 系列干簧开关             KSK-1A66/3 系列干簧开关-MEDER干簧管

由永久磁铁或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施加于开关上时,使干簧管两个舌簧磁化,使一个舌簧在触点位置上生成N极,另一个舌簧的触点位置上生成S极,(如图所示)。若生成的磁场吸引力克服了舌簧的弹性产生的阻力,舌簧被吸引力作用接触导通,即电路闭合。一旦磁场力消除,舌簧因弹力作用又重新分开,即电路断开。

干簧管的安装及焊接

1. 干簧管遇高温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玻璃与金属密封处裂开及泄露,因此必须采取快速及可靠的焊接技术,建议的焊接条件为:手焊:280 ~ 300℃;

自动焊接:250 ~ 300℃。

2. 干簧管焊接时,焊接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效应,能使干簧管开关动作导致触点损坏,因此焊接时,必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请参照干簧管规格。

3. 不得同时焊接干簧管两端的引线脚。

4. 干簧管安装及焊接到PCB板时需注意PCB板的变形及热膨胀特性,其应力亦可能会损伤干簧管的玻璃与金属密封。

5. 当PCB板上安装干簧管时,建议PCB板与干簧管间需保持适当的间距,或将干簧管插入PCB板的孔位中。

冲击及震动

1. 当干簧管由30cm以上高度跌落至地面时,其电气特性包括启动及释放值皆会改变,请于使用前检测并确保其规格;若干簧管被施加拉伸应力或扭曲应力亦可适用。

2. 不得将干簧管用于高于其谐振频率的场合。

干簧管的保护

1. 电感性负载- - 干簧管用于电感性负载,如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其触点在触点开路时加有瞬间高压,会损及干簧管的触点并减少干簧管的寿命,建议采用保护电路.

2. 电容性负载- - 干簧管用于电容性负载,如电容器、白炽灯时,其触点受到大脉冲电流的冲击,因此建议采用保护线路.

防范外部磁场干扰

1. 当干簧管及其激励磁铁或线圈,安装在接近如钢板或变压器等强磁场干扰源时,干簧管的工作特性将被改变,且有可能造成误动作,因此对一特定可能存在的干扰源需予以防范。

2. 在靠近位置使用多个干簧管亦可能造成类似的磁场干扰,引致工作特性改变及误动作的情况,若发现有此现象,则建议将干簧管的间距保持15mm或以上距离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