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S系列PLC与LabviewOPC通讯

楼主(2019-03-28):
用的labview opc server设置如下

之前连上了PLC试了一下,打开OPC client,结果读数全是unknownimage.png

检查了一下PLC通讯格式,下图就是

只有PLC的通讯站号我没设置

            我是不是只需要把那个红框里面1的改成2就行了

PS: 通讯协议是modbus ASCII serial ,还有一个PLC设备选的是modbus ASCII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几个温度T的读取,温度传感器连的是万能输入模块,RS485通信,PLC对应地址为3DF0001,我百度得到的modbus地址是300001,不确定对不对

    求各位大佬给点意见建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