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解答

楼主(2019-03-28):
第一个问题异常是Q系列PLC Q06UDHCPU跟Q173DCPU 在一块板子上,GX WOKRS2 里就报警7000,多CPU,求怎么设置解除这个报警

第二个问题是 Q173DCPU 需要OS  请问OS 是什么,去哪里下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编程软件只能一次连接一个CPU,第二个OS好像是操作系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