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231模块信号输入类型

楼主(2019-03-28):
我自己看说明书分析可能是±5V的信号输入,我用万用电表量是1V左右,我判断的是否准确?求教!

楼主:
没有人能帮我一下么??

网友A:
模拟量输入模块,分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你根据传感器类型进行选择。如果是电压输入,则默认是0-10V 对应 0-27648.没有5V的说法啊。你的传感器是什么先要说明,也有可能你选型不对的

网友B:
231-0HC22-0XA8是西门子官网的订货号,你上去搜就会有相关资料。这个是模拟量输入模块AI4,就代表模拟量输入。现场一般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就是模拟量输入,接这个模块就好。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e/s7-200/s7-200analog/default.aspx      这个是西门子官网链接资料,里面有关于你这个模块四线制仪表和两线制仪表的接线方法。你需要可以打开看。QQ截图20190403145405.p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1-0HC22-0XA8是西门子官网的订货号,你上...

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