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3-29):
求助组态王软件怎么每个一秒钟提取PLC中的温度值,并生成EXCELL表格保存到电脑文件夹中。

网友A:
和    PLC通讯上读出温度变量来。

建立变量内存的 命令语言中协商内存=IO并且 时间设置为1000毫秒

画面显示内存变量

画面新建报表

报表添加此变量。

建按钮 保存报表 需要命令语言 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    PLC通讯上读出温度变量来。建立变量内存的 ...

现在打算用VB2010编写,通讯程序也很难编写。组态王函数指令没有很详细的资料。百度上找的很零碎

网友B(2020-11-03):
引用 网友A:
和    PLC通讯上读出温度变量来。建立变量内存的 命令语言中协商内存=IO并且 时间设置为1000毫秒画面显示内存变量画面新建报表报表添加此变量。建按钮 保存报表 需要命令语言 调用函数。...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