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再生制动的时候,是不是电动机直接作为发电机使用?

楼主(2019-03-29):
在再生制动的时候,是不是电动机直接作为发电机使用?还是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结构吗

具体是啥原理呢搞不太懂?

网友A:
家里的玩具车不装电池时,在地面上拖动,上面的指示灯会发亮,所以不用特殊结构。三相电机也是一样的,转子被动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动势。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解答,了解了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玩具车不装电池时,在地面上拖动,上面的指示灯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