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屏的用户窗口脚本问题

楼主(2019-03-29):
MCGS7寸屏不能运行用户窗口的脚本,什么原因,开始是好的,在原脚本上添了一句,结果好像不运行了,改回原来,也不运行了好像,

楼主:
1508556627.jpg就这个脚本

楼主:
!ExportHisDataToCSV(文件名,组对象名,字段名,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记录数,导出模式,导出参数,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控制数据对象名)

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必须为开关型数据对象,导出过程中该对象值反映出当前已导出记录条数,如果导出过程中其他异常结束则通过该对象返回进度指示错误码:

              进度指示 =  -1,表示文件不能打开或者导出路径不存在

              进度指示 =  -2,表示没有可导出的数据或者设置的时间段内无数据

              进度指示 = -4,表示文件操作出现错误

           控制数据对象名,指定一个开关型数据对象,该对象控制导出执行,启动导出时会自动设置该变量为0,用户在导出过程中想取消导出则可以设置该值为<0的任何值,导出函数运行结束后会自动设

楼主:
更新一下:脚本没有动,只是在窗口增加了一个“进度”控制的标签(原来有一个标签,又增加了一个,都是由“进度”控制的,),然后就不能正常运行脚本了,整个工程是我自己做的,不是改别人的,现在删除增加的标签,脚本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A:
脚本当然在运行,你这脚本写的本身就是要定时器停止复位,进度置零,所以什么动作也不会有,不是脚本不能运行。不太懂写这么个脚本要实现什么功能。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脚本没有动,只是在窗口增加了一个“进度”控制...

楼主:
问题找见了,是这个定时器和另一个窗口脚本中的定时器重了,改了定时器号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