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1台威纶通MT6103iP屏和2台三菱FX3uPLC的通讯参数

楼主(2019-03-29):
1台威纶通MT6103iP屏,2台三菱FX3u PLC(FX3u-32MR/ES-A和FX3u-128MR/ES-A),这两台三菱PLC之间用通讯模块FX3u-485ADP-MB(2W)通讯,然后威纶通MT6103iP屏连接在FX3u-32MR/ES-A上,用触摸屏上的485口和FX3u-32MR/ES-A上的8P Mini-Din通讯,控制两台三菱PLC(FX3u-32MR/ES-A和FX3u-128MR/ES-A),如何设置屏和PLC的通讯参数

网友A:
我用的是FX3U-485BD板  已经成功了  你可以参考

这是触摸屏的

这是PLC的  另外一个PLC改一下站号就是了

基本的参数设置好  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好像明白了,触摸屏和32MR PLC是通过PLC上集成的通讯板,也即FX-232/485BD来通讯的,那么触摸屏和远端的128MR PLC是通过两个PLC之间的通讯线路来读写数据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明白了,触摸屏和32MR PLC是通过PLC上集成...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8点PLC上可不可以再加个FX3U-232-BD模...

可以啊   有两个端口

网友C:
360截图20190329185650750.jpg楼主这款触摸屏COM2和COM3同时支持485,完全可以同时连接两台PLC.

网友C:
  1. 屏与屏之间通过串口连接设置

与PLC直接相连接HMI1为主屏,从屏HMI2透过串口连接主屏。

主屏HMI1程序中的通讯参数设置(以三菱FX3U PLC为例)

新增本机PLC:与PLC的通讯参数照常设置。

新增主从服务器(Master-Slave Server):与从屏相连接的通讯参数设置。

波特率115200,E,8,1

从屏HMI2程序中通讯参数设置

新增远端PLC,使用主从模式。

PLC类型选择依然是FX3U。

注:使用串口主从连接进行一机多屏通讯,建议最多两屏,如要实现连接更多的触摸屏可考虑,屏与屏进行以太网连接。

楼主:
两个三菱PLC离的很远,所以触摸屏只能连在其中的一台PLC上,

网友D:
解决了解决解决解决

网友D:
解决了没有,这个我用过,可以发个案例给你

网友E:
大神你挺厉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三菱PLC离的很远,所以触摸屏只能连在其中的一台P...

那就一个触摸屏连接一个PLC,然后另外一个PLC做成主站或者从站

网友F:
触摸屏连接一个主站PLC,然后另外一个PLC做成从站

楼主:
三菱初九君: 发个案例来看看呢,我的邮箱373583506@qq.com,,,谢谢

网友G(2020-06-12):
同时也希望求助楼主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或自己已经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以后,跟自己帖子分享经验,如果是积分悬赏求助,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