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伺服精密行星减速机维修方法这样才有效

楼主(2019-03-29):
伺服精密行星减速机是一种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电动机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在目前用于传递动力与运动的机构中,减速机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在各式机械的传动系统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从交通工具的船舶、汽车、机车,建筑用的重型机具,机械工业所用的加工机具及自动化生产设备,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家电等等。

但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伺服精密行星减速机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那么应该怎样对其进行检修呢?检修流程又是什么呢?

首先从检查开始说起:

1、轴承的检查。用加热的矿物油清洗,直到用手轻轻旋转内座圈时,任何方位都没有卡紧现象为止。清洗后的轴承用塞尺进行游隙检查。

2、齿轮的检查。齿轮不得有断齿,齿面不得有裂纹或剥落现象。

3、轴的检查。轴径上的椭圆度和锥度不得大于0.015~0.025mm。轴所有配合尺寸表面粗糙度满足图纸技术要求,超差0.02mm可复用,0.02mm以上需修复后方可使用。轴宽度尺寸对不超过极限尺寸0.04mm可复用,对超过极限尺寸0.04mm应更换。

4、减速器箱体、轴承盖的检查。

然后就是拆卸:

1、把减速器上的煤泥清理干净,吊到废油点,拧去放油堵,放尽废油。

2、拧去连接盘、轴承盖,减速器接口螺栓、瓦盖螺栓。

3、敲去锥形固定销,用行车吊去减速器箱盖。

4、拆高速轴、被动轴。

找到原因之后就是“对症下药”了,在这一系列完成之后就是组装和验收了:

组装:

1、按顺序装被动轴、三轴、二轴、高速轴。

2、调整齿轮侧隙,轴向间隙。

3、伺服精密行星减速机结合面均匀涂封口胶;合上减速器另一箱体;紧固锥形固定销;紧固轴承盖,箱体接口螺栓;盘动主动轴灵活,无碰擦现象。

关于试验、验收的建议:

1、 对上电机,减机加N120#工业齿轮油。

2、送电试机,时间不低于30分钟。

3、全部运转过程中,运转应平稳,无冲击,无异常震动和噪声,各密封处,结合处不得渗油,漏油。

4、观察各部温度、声音,不得有异响,轴承温度不得超过40℃,接口面及转动部位不漏油。

以上就是伺服精密行星减速机的维修方法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