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故障分析及处理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29):
当安川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时,变频器维修检测时必须要对每一个与IGBT相关部件进行检测,以确定最终的故障点所在。具体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步先检查有没有出现IGBT的头部盖子裂开并是否有溢出的硅脂的现象进行检测。http://www.cncswx.com
第二步依次用二极管查看E、AK是否有故障。
第三步黑棒接万能表的10k阻值档,红棒接E级,这时如果用手指短接G/E,那么会出现无穷大的电阻,再用手指短接,会出现正常阻值。

我们应该根据变频器维修附页内的步骤将55KW以上的变频器进行更改。要准确标记U2,U3的参数,因为这两组数据对于我们后期的变频器维修分析和对损坏原因的判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变频器故障原因是开始电阻被烧毁吗,那么就一定要对制动单元进行故障检测。
但安川变频器维修完成后进行通电检测和恢复运行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首先把变频器和电动机分离,在分别通电后吧变频器里面的数据复制到操纵器内,然后在 V/F制动状态检验在改模式点变频器是否有故障存在,若没有,则用万能表把在5、15、30、50Hz情况的电压测出再核验是否正常。
第一步是要在零负荷的情况下,启动变频器,看其是否运行正常,并记录运行时显示的数据。第二步,当变频器维修后,装上荷载器,使其启动,同时细心查看有可能造成变频器运行故障的几个原因,并分析原因,防止出现二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