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系统截图的方法

楼主(2019-03-29):
  在浩辰CAD软件中怎么进行系统截图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首先打开浩辰CAD软件,开启需要进行截图的图纸文件。

  2.按住鼠标左键,绘制选中框,将需要截图的所有图形进行框选。

  3.框选中的图形会变为虚线,显示对应的夹点。

  4.直接输入“图片导出”命令快捷键“JPG”,按下空格键确定,即可进入到“截图”输出命令。

  5.系统会自动弹出浏览夹文件窗口,选择合适的文件夹路径后,点击“保存”,即可在对应路径看到输出的截图图片。

网友A:
不错,挺方便,就是分辨率太低,如果想保存为高清大图,还是在“打印”里面另存为JPG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