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安装接线端子后如何接线?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29):
变频器安装接线端子后如何接线?有哪些注意事项?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在冶金、电力、供水、石油、化工等领域都有广泛使用,许多人对新进的变频器安装时不知所措,下面介绍一下变频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接线方法以及变频器接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接线端子

一、主电路的接线

1.电源应接到变频器输入端R、S、T接线端子上,一定不能接到变频器输出端(U、V、W)上,否则将损坏变频器。接线后,零碎线头必须清除干净,零碎线头可能造成异常,失灵和故障,必须始终保持变频器清洁。在控制台上打孔时,要注意不要使碎片粉末等进入变频器中。

2.在端子+,PR间,不要连接除建议的制动电阻器选件以外的东西,或绝对不要短路。

端子接线

3.电磁波干扰,变频器输入/输出(主回路)包含有谐波成分,可能干扰变频器附近的通讯设备。因此,安装选件无线电噪音滤波器FR-BIF或FRBSF01或FR-BLF线路噪音滤波器,使干扰降到最小。

4.长距离布线时,由于受到布线的寄电容充电电流的影响,会使快速响应电流限制功能降低,接于二次侧的仪器误动作而产生故障。因此,最大布线长度要小于规定值。不得已布线长度超过时,要把Pr.156设为1。

5.在变频器输出侧不要安装电电容器,浪涌抑制器和无线电噪音滤波器。否则将导致变频器故障或电容和浪涌抑制器的损坏。

6.为使电压降在2%以内,应使用适当型号的导线接线。变频器和电动机间的接线距离较长时,特别是低频率输出情况下,会由于主电路电缆的电压下降而导致电机的转矩下降。

7.运行后,改变接线的操作,必须在电源切断10min以上,用万用表检查电压后进行。断电后一段时间内,电容上仍然有危险的高压电。

二、控制电路的接线

变频器的控制电路大体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种。

变频器接线端子

1.控制电路端子的接线应使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而且必须与主回路,强电回路(含200V继电器程序回路)分开布线。

2.由于控制电路的频率输入信号是微小电流,所以在接点输入的场合,为了防止接触不良,微小信号接点应使用两个并联的节点或使用双生接点。

3.控制回路的接线一般选用0.3~0.75平方米的电缆。

三、地线的接线

地线接线

1.由于在变频器内有漏电流,为了防止触电,变频器和电机必须接地。

2.变频器接地用专用接地端子。接地线的连接,要使用镀锡处理的压接端子。拧紧螺丝时,注意不要将螺丝扣弄坏。

3.镀锡中不含铅。

4.接地电缆尽量用粗的线径,必须等于或大于规定标准,接地点尽量靠近变频器,接地线越短越好。

变频器接线注意事项:

1.变频器本身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会干扰一些设备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电缆上加上电缆套。

2.变频器或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距离动力电缆至少100mm等等。

3.在购买变频器的时候都会有变频器说明书。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上您所购买的品牌的网站上去下载。变频器说明书上面的内容相当详细,包括产品介绍、工作原理、安装调试等等。

变频器常用的连接器主要是插拔式接线端子排,如:LC1/LC2对插式,LC6弹簧插拔式端子,LC1H大电流插拔等类别。LC6采用弹簧压线,操作便捷,维护便利,其他插拔端子采用传统的框式压线,通过螺钉紧固,接线牢固,也是电气连接的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