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解答

楼主(2019-03-29):
求大神教教我 Q173DCPU怎么设置 ,,目前 报警 L01  设置错误

网友A:
点击报警信息,看看具体什么报警

网友B:
这个我用过,但是这个是运动模块,一下也和你说不清楚啊, L01是系统设置错误,重装一下OS看看,不清楚在问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