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氨气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9-03-29):
需要选择氨气流量计,压力表前0.25mpa,表后0.1,温度常温,流量最大8nm³/h,

网友A:
可以选择DN10或者DN15的金属浮子流量计。

网友A:
可以选择DN10或者DN15金属浮子流量计来测量。需要知道详细的技术参数。

测量氨气的流量的流量计还可以选择涡街流量计,需要做好密封测试,不然会结晶。根据您提供的流量偏小,只能选择金属转子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