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SV指令和一只接近开关实现原点回归

楼主(2019-03-29):
请教一下各位,FX3G PLC控制伺服,现在做原点回归。现场只有1只零点开关,我想用PLSV指令来做。想发脉冲控制伺服,知道碰到这个零点开关,将当前值寄存器清零,作为原点位置。但我想还有个问题,就是再次回原点时,由于还在零点开关位置,这是就PLSV的执行条件就无法满足了,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还在原点位置你可以往前多走一点再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