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圆形12孔插头的宏

楼主(2019-03-30):
类似下图,但是圆形12孔的

网友A:
这个符号宏好像是没有,得自己画,有CAD工具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符号宏好像是没有,得自己画,有CAD工具栏

求教,CAD怎么转换ema格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符号宏好像是没有,得自己...

这个简单CACD导入dxf格式,然后导入之后右击创建符号宏到桌面上或者目录文件夹就变成ema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