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OMRON网络设置方面的高手(非高手莫进)

楼主(2019-03-30):
笔记本电脑通过CJ1W-ETN21与一台CJ2H-CPU66-EIP连接,然后CJ2H-CPU66-EIP通过内置以态网模块CJ2B-EIP21与另外3台CJ2H-CPU66-EIP的内置网络模块连接。

请问笔记本电脑如何与另外3台CPU通过CX-programmer通讯连接,如何设置finsgateway

不是高手一般不会的,请教了。

网友A:
高手都被你拒之门外了,因为大家都很谦虚

网友B:
这么多PLC通信的工业交换机肯定少不了呀。

通过工业交换机加大功率无线路由器   笔记本电脑连接wifi   想调试哪个就调试哪个   简直不要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被你拒之门外了,因为大家都很谦虚

因为上次来了一个日本人搞了一天都连不上,因此估计...可能不太简单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PLC通信的工业交换机肯定少不了呀。通过工业交换...

这位,你的头脑太简单了

网友C:
急需学习 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D:
你是走什么协议???EthernetIP还是FINS???笔记本电脑怎么控制???有上位机软件还是直接用OMRON软件调程序???

网友E:
cx-integrator,本地和远程路由表都设置下,然后cx-p 设定下网络号再去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