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降了为什么电流不降

楼主(2019-03-30):
EPS 应急电源柜 里面UVW三相输出电压350V左右,偏高了,输出电流达到16A左右,也偏高了,正常电流在9A左右。把输出电抗器短接后,三相输出电压降到320V左右,但是输出电流还是不变,任然偏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同样功率电压高电流小 电压低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