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搞的KUKA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9-03-30):
各位工控的朋友,大家好,目前遇到两个问题,看各位有没有好的意见:

1、机器人内部多次报通讯故障(如下图),每次都是重启就能恢复,现在也已经将所有控制柜的网线、CCU都换了,也未能杜绝。现在想了解:1、报警中说到的DCM调整器不同步是什么意思?这里面的设定在哪里可以看到?2、报警的触发的底层程序在哪里写的?

2、KRCDiag诊断功能启用不了,除了重装系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下图:

网友A:
你这个是C2的系统。

ECAT是Ethercat网络通信故障,检查通信回路部分。。。从主机开始查起   然后6个伺服驱动是串起来的 !

检查网线  检查网口   一个都能漏

Ethercat是串起来的   中间有任何一个断开 就会报通信故障

网友B:
这资料很实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C2的系统。ECAT是Ethercat网络通信...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是C4的。现在就想知道ECAT通信是如何设置报警阀值的。

网友C:
感谢楼主 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D(2020-06-15):
有头绪了吗兄弟

网友E: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F(2020-10-24):
应该是电脑问题,后来我的搜索到了

网友G(2021-04-22):
解决了吗

网友H(2021-06-10):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