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输出为什么加电抗器?

楼主(2019-03-31):
变频电源输入端增加输入电抗器,是为了限制变频电源换相时电网侧的电压降;抑制谐波以及电网电压的跳跃或电网系统操作时所产生的电流冲击;输入电抗器主要使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用于抑制电网对交流变频电源产生的浪涌冲击电压与冲击电流,最大限制和衰减系统中的高次谐波畸变谐波;输出电抗器主要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以及使用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us以内,一般功率为5KW-300KW变频电源与电机间的电缆线长度为50M时,应加装输出电抗器,减少对变频电源中的元器件(IGBT逆变模块)的扰动和冲击。

变频电源输入电抗器特点:

1.适用于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的治理

2.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对谐波起滤波作用,以抑制电网电压波形畸变

3.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变频电源输出电抗器特点:

1..适用于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的治理

2..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抑制输出谐波电流

3.有效的保护变频电源和改善功率因数,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A:
学习了,想了解下怎么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