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保险丝容易烧坏?

楼主(2019-03-31):
如何选择变频电源的保险丝,变频电源保险丝担负整个设备以及负载的安全性(极为重要),起到保护作用!

1.变频电源保险丝俗称变频电源保险管或变频电源熔断器,其电路符号为FU。它是一种保证变频电源稳压电源或直流电源安全运行的电器元件。变频电源保险丝是一种过流保护元件,串与开关电源输入电路的首端。一般由熔体、电极和支架三部分组成。熔体是核心部分,决定了熔断电流的大小。同一类、同一规格熔断丝的熔体,其材质和几何尺寸要相同,其电阻值应尽可能地小且一致,从而保证熔断特性一致。电极通常有两个,用来连接保险丝与电路,因此必须具有良好的导电性。保险丝的熔体一般都纤维柔软,因此一般通过支架将熔体和电极固定,便于安装和使用。支架必须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绝缘性、耐热性和阻燃性,在使用中不应产生断裂、变形、燃烧及短路现象。

2.变频电源正常工作情况下。通过保险丝的电流比较小,熔体的温度升高但没有达到熔点,熔体不会融化,输入电路可以可靠接通。一但变频电源发生过载或故障,流过保险丝的电流超过规定值,则在一定的时间内。由熔体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断,切断变频电源的输出端,从而起到了电流保护的作用。变频电源保险丝具有反时延特性,当过载电流小时,熔断时间长;当过载电流大时,熔断时间短。当过载电流在一定范围内且过载的时间较短时,保险丝不会熔断,可以继续使用。变频电源采用保险丝保护电路具有结构简单,维护方便,熔断快速,动作灵敏等特点。

3.当变频电源电路出现非故障的瞬时浪涌电流时,延时保险丝保持完好;对于长时间的过载电流,延时保险丝熔断,切断电源,提供保护。在变频电源接通瞬间,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所以流入变频电源设备的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输入功率)。尽管这种(电机,压缩机,马达等感性负载)电流峰值很高,但是持续时间很短,称为冲击电流或浪涌电流。普通的保险丝会因为无法承受浪涌电流而熔断,使变频电源不能正常启动工作,若选择规格大的保险丝,则当故障时出现过载电流时,电路又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所以应选择慢速保险丝提供调整能量吸收量即可以抵抗浪涌电流冲击又能对过载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