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制作U盘安装包

楼主(2019-03-31):
最近都不知道忙些啥,遇到的问题,现在来捋捋。

  1. 上上个星期,有个MCGS触摸屏TPC7062TD(KT),USB2下载一直通讯不上,换了其它触摸屏可以通讯上,用的都是这个型号。于是换了个新的。旧的也要整啊,没办法,就想用U盘综合功能包下载进去。去试验了一下,识别不了啊。

中途换了3个触摸屏,其中两个还是全新的,6个U盘。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行,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我操作有误

下载完后,U盘出现TPCBACKUP文件夹。

插入触摸屏USB1后,出现下图情况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几秒后,“初始化”没有了,也没其它变化,也不出现更新界面。这我就懵逼了,搞了几天,没整明白。(有个U盘是之前的工程师留下的,有个制作包,插上去分分钟就更新完了,后来我覆盖之后连“初始化U盘”都没了)

网友A:
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时,在不清楚屛里已安装的是什么版本运行环境时,不要勾选“更新MCGS”选项。

网友B:
估计是版本信息不对!触摸屏开机时点击屏幕可以进入后台,看一看版本!

网友:
明天再试试,到现在还没忙完....

网友C:
先格式化U盘,还要看看U盘大小,我现在U盘是8GB的,有些U盘是用不了的

网友D: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
昨天又去搞售后,4-5年前的设备,主机又拉回来了,搞到晚上9点。没有及时回复,各位见谅。晚上再来试试

网友:
先结帖了,只能后续再试试了(放假了)。有结果会回来反馈的

网友E:
学习学习,先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时,在不清楚屛里已安装的是什么版本运...

没选也不行啊

网友F:
学习学习,我这边也是昆仑通态的屏,都是直接电脑上传,下载程序的

网友G(2019-04-30):
刚给MCGS打了个电话,说要16G以下的,fat32的,还是不行,啥时候有新U盘再弄了

网友(2019-07-09):
经过长期奋斗,发现可能是被杀毒软件干掉了某些部件,直接重装软件在另一个电脑上可以正常U盘制作。

网友H:
涨知识了,杀毒软件,还会干掉这个啊 。看来以后电脑得裸奔了

网友I(2019-09-12):
引用 网友H:
涨知识了,杀毒软件,还会干掉这个啊 。看来以后电脑得裸奔了

玩工控,必须裸奔

网友I:
识别不了就这么几种原因:1.安装包破损,建议不要用杀软   2.文件系统格式不能被WINCE识别,查看WINCE版本  3.U盘质量问题,建议用金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