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visual中DTM样本没有通讯设备Profinet选项

楼主(2019-03-31):
在已安装的DTM样本中搜索不到Profinet选项,而且已经安装Profinet KUKA-Nexxt。求高人指点

网友A(2020-02-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这个软件我在很多电脑安装都能正常用,唯独自己家里的电脑安了之后没有profinet,打开项目之后看不到现场总线结构

网友B(2020-06-11):
我也是这样,怎么解决呐

楼主:
应该是电脑问题,后来我的搜索到了

网友C:
Pro-face人机界面通用程序,富士康所有非标设备都使用

网友D(2020-10-31):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脑问题,后来我的搜索到了

怎么弄的,换系统吗

网友F:
电脑系统的事,重装系统就可以,有大哥试过了

网友G(2021-04-22):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