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入框显示不了

楼主(2019-03-31):
之前在外面搞售后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懵逼的问题。第3路参数的设定输入框不可见,只出现本应在后面出现的"00000000",1、2、4路都是好的。之前也是好的,用了1-2年后就出了这毛病。去了现场之后我就把源程序拷进去了,然后这4路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都被‘00000000’覆盖了。后来我就直接把“00000000”删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为啥会出现这毛病。

网友A:
查看下可见度属性控制的变量,看看是否正确。

或者如果根本没用可见度控制变量,那么这两个在屏幕上都是打开可见的状态,只是0000000被放在了上层,输入框就被盖住了,如果你把0000000放到下层,输入框在上层,输入框就可见了。

总之如果没变量控制可见度,能否看得到谁就取决于它们的上下层关系了。

网友:
没有强制定义,就组态时,在电脑上看到输入框在“00000000”上面, 当时没有这么试过,以后有机会去那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强制定义,就组态时,在电脑上看到输入框在“0000...

电脑上看到的是什么样,下载到屏上就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启  没有强制定义,就组态时,在电脑上...

刚忙完,最近大概都是这样的状况,没及时回。之前都是正常的.....,也就是它的上下层关系变了。也就是说它只取决于

“总之如果没变量控制可见度,能否看得到谁就取决于它们的上下层关系了。”

与其它无关。

哪如果有变量(对应输入值)控制可见度,能否看得到取决于什么?

网友C: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那当然是取决于控制变量的大小了, 否则控制可见度还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0或非0?1或非1,我这个是16位无符号整数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或非0?1或非1,我这个是16位无符号整数型

上面不是说的挺清楚? 非0  - 可见或不可见

网友D:
发表了半天的评论也没有成功,有点郁闷了

网友E(2019-09-14):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可见度属性控制的变量,看看是否正确。或者如果根本...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