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5界面显示不全

楼主(2019-03-31):
求助:

我的2.5的版本打开,有的画面显示不全,像下面的这个。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是部件上面的杂项,一般在那个3D图样式,两点点才能用,你哪个画面不全?你这个看不出来^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部件上面的杂项,一般在那个3D图样式,两点点才...



是下面这个红色框内的几个按钮,显示不出来,藏在任务栏下面了。下面这个能看到,是因为我把任务栏拉到侧面去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EPLAN 2.5 分辨率太高,需要改 windows系统 字体。

网友B:
无标题.png其实也不需要改字体什么的,就是在下面任务栏点击右键,属性\自动隐藏任务栏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5-02):
若素特殊教育光电开关想看个想看个郭采洁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