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谁有非标自动化双转盘程序

楼主(2019-04-01):
各位大神,谁能给我发个非标自动化双转盘的程序,要有注释的,我新手我怕看不懂!发我邮箱873262486@qq.com     万分感谢!  我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

网友A:
单个转盘搞明白了  双个的一样的原理  建议由易到难

网友B:
楼主的要求不明确啊!应该提出具体的困难点,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解决啊!

网友C:
欧姆龙的我好像有几个案例,松下我好多年没玩了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要求发现楼主没有使用过三菱PLC。用法跟别的PLC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楼主的要求发现楼主没有使用过三菱PLC。用法跟别的...

我学的就是三菱FX系列的,怪我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E:
要用伺服定位的吧,转盘定位基本伺服,搞好原点,固定脉冲,转一工位停一下,做了好多类似的了,有兴趣可以发你成熟程序

网友F:
请问下楼主做好了吗?

一起讨论下

网友G:
看看呢!我学习一下呢

网友H(2020-07-26):
三菱PLC的转盘程序怎么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要用伺服定位的吧,转盘定位基本伺服,搞好原点,固定脉冲,转一工位停一下,做了好多类似的了,有兴趣可以发你成熟程序

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J(2020-09-27):
需求不明确,转盘可以是伺服或步进。。。或分割器(变频器控制),那就给个启动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