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TM218怎么连线

楼主(2019-04-01):
个触电怎么连起来呢?求指教

网友A:
建议看看程序帮助文档,这个最基本的操作,和放置开关量的点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B:
首先,选择插入触点,插入K1

然后,选择并联触点,在K1下面并联K3。

最后选中K1右侧横线,选择插入触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选择插入触点,插入K1然后,选择并联触点,在K1下面并联K3。最后选中K1右侧横线,选择插入触点:HAVE FUN!

谢啦~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回复内容:问题解决后楼主记得及时结悬赏贴哦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首先,选择插入触点,插入K...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问题及热心群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