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lan符号库问题

楼主(2019-04-01):
本人用的是Eplan P8 2.6,电脑是W10 64位系统。

在画图时,在 插入-符号 后出现如下图所示

没有符号可以选择,这是什么情况?是没有导入符号库吗?应该怎么操作?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我刚刚也点了这个单线,是没有,但是点击未激活上,各种标准符号库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点了这个单线,是没有,但是点击未激活上,各种...

点击未激活还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刚刚也点了这个单线,是没...

你符号库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提升什么安装OFFIC,要不本论坛版块找个完整的视频看一遍跟着做一遍,会有收获的。仅是个人建议,望楼主采纳,要是找不到视频,我给你一套上海木匠的整套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

谢谢,我现在已经弄好了,我把2.6的完全卸载掉,然后重新装了2.7版本的,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