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趋势服务器配置

楼主(2019-04-01):
请教一下7.1版本的组态完成后趋势不能正常显示,窗口打开后没有曲线。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做趋势log

网友B:
7.1版本是什么样的呀?我用的是9.1的。你用的趋势采集块?还是趋势服务器?

楼主:
功能块与OPC服务器都用过了,原来用6.2都没问题。归档也查看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