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页码

楼主(2019-04-01):
一般页码都是数字,能不能把页码弄成包含字母的呢?求大侠指导

网友A:
你说页码是指哪个,是设备符合名称还图框上的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页码是指哪个,是设备符合名称还图框上的页码

图框,我们一般画图纸都是页码都是阿拉伯数字的,一套图纸200页,就是第1页、第2页......我看好多老外的图纸,页码都是有字母的,像AB01、AB02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说页码是指哪个,是设备符合...

具体工具/主数据/打开你选择的图框/插入特殊文本图框。看有没有相关的设置,或者用项目/结构标识符管理 其实这块我也没有好好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说...

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