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数据的备份与恢复方法教程——ABB机器人

楼主(2019-04-01):
ABB机器人数据的备份与恢复方法教程——ABB机器人

ABB机器人数据的备份与恢复方法教程——ABB机器人

定期对ABB 机器人的数据进行备份,是保证ABB机器人正常工作的良好习惯。ABB机器人数据备份的对象是所有正在系统内存运行的RAPID程序和系统参数。当机器人系统出现错乱或者重新安装新系统以后,可以通过备份快速地把机器人恢复到备份时的状态。
1.对ABB机器人数据进行备份的操作

 单击“备份当前系统...”按钮。

单击“ABC...”按钮,进行存放备份数据目录名称的设定。

单击“...”选择备份存放的位置(机器人硬盘或USB存储设备)。

单击“备份”进行备份的操作。

等待备份的完成。

备份恢复在进行恢复时,要注意的是,备份数据是具有**一性的,不能将一台机器人的备份恢复到另一台机器人中去,这样做的话,会造成系统故障。

要想迅速恢复系统,合法的备份是必须的

(1)备份还包含一些系统信息,以便使系统回到备份发生时的状态,如果系统的行为不正常!

(2)编程点位丢失!

(3)软件升级或替换之

ABB建议在以下时间执行备份:

(1)在安装新RobotWare之前

(2)在对指令和/或参数做任何重要修改之前

(3)在对指令和/或参数做了任何修改并测试成功之后,用来保留新的成功的设置

备份之前应该考虑的因素!

(1)IRC5可以安装几个系统!

(2)永远不要忘记检查哪一个才是当前被激活的系统

系统备份的步骤

步骤1、打开ABB主菜单

步骤2、点击备份与恢复,打开备份与恢复窗口。

步骤3、在备份与恢复窗口中,点击备份当前系统…

步骤4、在备份当前系统窗口中,点击ABC…给生成的备份文件夹命名,点击…选择生成备份文件的路径。然后点击备份。

切记:

(1)给备份起个具有可描述性的名字

(2)保留创建备份文件时的日期

(3)将备份文件存在一个安全位置

ABB机器人数据的备份与恢复方法教程——ABB机器人

ABB机器人单轴运动的手动操纵

一般地,ABB机器人是由六个伺服电动机分别驱动机器人的六个关节轴(图2-9), 那么每次手动操纵一个关节轴的运动,就称之为单轴运动。以下就是手动操纵单轴运动的方法。

将控制柜上机器人状态钥匙切换到中间的手动限速状态。在状态栏中,确认机器人的状态已切换为“手动”。单击“ABB”按钮。

操纵杆的使用技巧:可以将机器人的操纵杆比作汽车的节气门,操纵杆的操纵幅度是与机器人的运动速度相关的。操纵幅度较小,则机器人运动速度较慢。操纵幅度较大,则机器人运动速度较快。所以大家在操作时,尽量以小幅度操纵使机器人慢慢

运动,开始我们的手动操纵学习。

更多ABB机器人技术支持网站:http://abb_robots.gongboshi.com/

ABB机器人更多实用操作技能请点击:ABB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