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与保养及故障发生原因

楼主(2019-04-01):
变频器主回路引发故障:变频器维修中常见的是电解电容引起主回路的故障,电解电容的寿命主要是由直流电压和内部的温度决定的,在回路进行设计时其实就已经确定了电容器的型号,所以内部温度对电解电容的寿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http://www.cncswx.com
变频器冷却系统故障:冷却系统主要包括散热片和冷却风扇。因变频器维修冷却风扇的寿命比较短,临近寿命是风扇会出现噪声增大进而停转的现象,这样便会导致变频器出现IPM过热跳闸的现象。这样的话便会严重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电源异常引发故障:出现变频器维修电源异常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缺相、低电压、停电,有时也会出现它们的混合形式。这些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因为风雪、雷击造成的。除了电压波动之外,有些电网或者自行发电的单位也会出现频率波动,由于变频器是由频率限制的,一旦电流的频率出现限制范围就会造成变频器的故障。

变频器保养方法:在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对变频器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根据相关的技术资料和使用说明对变频器进行不定期的变频器维修及检查。这样做的目的是尽早的发现变频器出现的问题,并及时的解决问题。
例如说,变频器的使用地点,南方和北方对于变频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南方由于有时会长期处于高温天气中,那么就必须对变频器的散热功能要求很高,因此,需要对散热器进行及时定期的检查,看它是否正常工作。而且,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难免飞进一些灰尘,长时间不清理灰尘的话,会导致变频器散热功能受到影响,所以变频器维修时要定期的对其进行除尘保养,大致的清理周期在一个季度一次就好。进行除尘清理的时候除了擦拭干净它的外表面之外,还应该将其拆卸开来,对其内部的积灰进行清理。在变频器维修保养的同时还要对其内部的构建进行检查,比如说有没有发热变色的部位、电阻有没有开裂的现象、PCB板有无异常等等。在检查保养完毕之后,要将变频器的参数进行恢复,然后通电。
另外,每隔大约半年变频器维修检查时,要对变频器的禁锢螺丝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松动的情况,电缆板有没有老化破损等情况。变频器最容易出现状况的构件是冷却风扇和滤波用电解电容,它们的使用情况和变频器的使用密切相关。所以,对变频器维修保养的时候应该着重对这两个原件进行检查。

变频器维修方法及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步,对变频器故障发生前后的环境变化进行分析,其中比如说电源的异常波动,电流频率的变化等等,进而对变频器的故障进行初步的了解。第二步,要根据发生故障的现象,分析可能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第三步,将变频器设备打开,分析设备哪一部分需要维修,还有没有可以维修的可能性,能不能修好。第四步,根据原件损坏的情况,找出故障的原因。第六步,找出故障的原因之后,就是对其进行变频器维修选择合适的原件进行替换了。
在对变频器维修完毕之后,需要做的很重要的一步是对变频器进行通电试验,看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故障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出现在这个原件上面。在以往所有对变频器的试验中发现,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对变频器的的使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说,如果使用环境的温度上升10摄氏度的话,变频器的使用寿命会缩短一半。针对这种情况必须要有相应的措施才行,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定期对变频器进行维修,对于一些老化的构建必须提前更换,以免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而且还应该按期对变频器进行全面的检修,这种变频器维修不是上述内容中简简单单的除尘等,还要对所有接口进行加固,对各个模块和电容进行全面的检查,保证变频器能够保持正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