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画面数据的刷新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9-04-01):
台达触摸屏画面数据的刷新频率是多少?可以设定吗?

型号DOP-W157B,和三菱PLC串口通讯,使用数据代号表,全部有700多通讯点。

网友A:
跟你的串口通讯格式有关  格式里面通讯速率可以选择

网友B:
9600、19200、38400通讯速率有这些,建议楼主选择最稳定的通讯速率。

网友C:
点数太多的话,建议采样周期不宜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