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继电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发挥的作用

楼主(2019-04-01):
功率继电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发挥的作用

功率继电器,继电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功率继电器在工业控制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

G5RL-功率继电器(2A以上)          G6B-功率继电器(2A以上)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几种作用:

(1)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4)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在正常使用时,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地工作。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

在家电产品中的应用如空调等经常使用功率继电器,较常见的有OMRON公司的G4A型等等。而近年来大功率的家用电器发展迅速,如电热水器,饮水机等都用到这类继电器。

由于工业中三相大功率都有接触器可用,相对较少见.较之常用的触点容量在3-5A的也有较大一点的型号如容量在7A,10A的差别也没有那么明显。

在使用中,它的触点动作过程可分为触点闭合和触点断开两部分,即继电器的吸合和释放过程,它们以一定频率循环切换形成触点断开和闭合现象。在触点闭合和断开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很多特殊的物理和化学现象,如触点接触电阻、触点抖动和电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