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温度显示

楼主(2019-04-01):
在多路检测温度中,我编写了读取CH0-CH7的数据分别存放在DT0-DT7中,我怎么用七段数码管显示寄存器中的数值。求助!

网友A:
松下PCL里面做换算

网友B:
可以在线监控一下读取上来的具体数值,然后根据实际工程量做数值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PCL里面做换算

我知道换算,但问题是怎么编程序让它显示出来,你帮我编一个显示86.3的程序出来!可以么,我想要知道具体的指令

网友C:
回复内容:大神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结构文本编写要好弄些  先把数据做除法运算,(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