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远程转发

楼主(2019-04-01):
目前使用昆仑通泰7062ti产品,485信号通过转换成232输入到触摸屏,已实现正常采集数据并显示。

实现目标:把触摸屏采集的数据转发到远程服务器(可能相距几公里,不在局域网内)的数据库中。

连接方式:触摸屏与远程服务器通过 【舟正的WDCM-2000设备,内插SIM卡】进行网络连通。

采集方式:远程服务器中开发软件,进行实时采集,保存到SQL2000数据库中。

实现步骤:是否可以使用触摸屏的数据转发功能,比如:ModbusTcp数据转发设备、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

如有大神做过类似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对,这两种都可以实现,ModbusTcp数据转发设备或Modbus串口数据转发设备

如果有以太网接口,建议使用ModbusTCP转发,速度快,稳定可靠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两种都可以实现,ModbusTcp数据转发设备或...

我想咨询下,这个数据转发和普通的转发是一样的吗?可以把【舟正的WDCM-2000设备,内插SIM卡】看成是一个串口,直接进行通讯吗?

这个设备是232通讯的,原来的485转232的设备就不使用了,直接接昆仑通泰串口的 7 8, 2  3  5脚接这个 舟正通讯设备。目前只能使用232方式;

或者也可以考虑不使用这个舟正的通讯设备,直接使用LTE 4G的通讯设备,使用TCP 方式转发。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远程服务端我准备使用C#进行 Modbus的数据采集服务程序,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昆仑通态232串口直接和WDCM-2000通讯,没问题。

其他方式当然也都行,现在这类无线数传的模块很多产品可选,实现的方式可以很多种,只要接口和协议昆仑通态可支持,然后远程服务端能支持你希望用的编程协议就可以(比如Modbus TCP)。

最后只剩下考虑价格和安装了,便宜有便宜的做法,贵的有贵的做法,现在这年头,除了梦想,几乎没什么不好实现的了。

网友B:
过来人友情分享一下项目实施:

项目1:触摸屏和S7-1200以太网通讯,采用4G DTU路由器,使用ModbusTCP 通讯。应用规模:10台设备分别远程通讯。

如果通过无线DTU实现共享,如果DTU信号不是很好的话,很容易将触摸屏的Mdodbus TCP驱动锁死,无法再通讯,不影响触摸屏和和S7-1200以太网通讯。重新上电,Mdodbus TCP也不行,只能重新更新触摸屏工程。

感觉时触摸屏的驱动有bug,因为不是一台设备出现这种情况

项目2:触摸屏和S7-200以太网通讯,利用触摸屏的串口转发数据,采用有线通讯(用户的办公局域网),运行1年半,至今通讯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232串口直接和WDCM-2000通讯,没问题...

不会吧,还会导致 硬件更换,这个太严重了。

网友C(2020-04-24):
组态软件支持ODBC接口的,力控就有ODBC组件的,wincc和MCGS都需要在脚本中把远程服务器、数据库名称、表写到脚本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