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三菱伺服J4系列接线图。位置控制

楼主(2019-04-01):
欧姆龙CP1H和三菱伺服J4系列接线图。位置控制

楼主:
欧姆龙PLC :CP1H-X40DT-T   三菱伺服 MR-J4-100A

网友A:
这个将对应脉冲方向接入,如果电压5V串2.2K色环电阻,别的IO接线根据具体用法对应接线,然后根据接线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B:
c52eb08198ba47590d900b0fabc17bc.png136 9160 9718 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位置控制 CP1H 控制MR-j4, 注意:原点、俩脉...

666,这个接线就非常完美了

网友E: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F:
我也学习学习,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