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一台神源变频器15KWP系列,故障现象OE,过压,检查发现电源板故障,更换电容电压正常,开机发现15HZ到40HZ电机抖动,50HZ电机正常,抖动时电流忽大忽小,电压上升,将驱动电路电容全部换新,故障依旧,电流检测部分检测正常!深度思考中!求助思路!

楼主:
理了下思路,50HZ电机电流三相平稳,驱动和模块应该是正常的,电流检测回路也是正常的,CPU也是正常的,电源也是正常的,参数复位过了!还有哪些电路会和抖动有关呢!

楼主:
主电路的电容都换过了!无效!

网友A:
变频器的制动能耗电路故障。主电路直流部分过压,也就是刹车放电电路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或放电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