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与增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9-04-02):
欧姆龙cp1H的0.00 0.01 接编码器的a b相 请问怎么读取编码器?

内置高速计数器0对应的接线是哪个?

网友A:
首先你的确定编码器是多少线数的,然后正确接线。之后就是程序上面的事情了,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确定编码器是多少线数的,然后正确接线。之后就是...

走a b相 如果接在0.08 0.09 又怎么设置呢